硬盘用MHDD检测有很多的绿褐色块怎么修

楼主(2010-03-28):
修一块ST40G硬盘,用MHDD检测有很多的绿褐色块,用erase,scan命令效果都不好,
改用Hddreg效果也不怎么样,像这样的硬盘该怎么修啊?

网友:
自校准  啊

网友:
pci3000修 或者 fbdisk

网友:
这种盘只有工厂自检,别无它法!

网友:
工厂自检,没有哪个第三方软件能够相比!

网友:
这个盘 不好搞 用工厂及维修看看

网友:
黑马甲用U6-SF,酷鱼盘用串口线开自校

网友:
绿点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