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 6100AM2 主板开机保护

楼主(2010-03-28):
GEForce 6100AM2 主板开机保护
一按开机键盘,诊断卡,闪一下,然后马上熄灯,主板断电。怀疑是主板上有短路,
把小4针取下,可以上电!嘿!CPU供电有毛病!
打上下管,没发现毛病

   然后下意事的,把CPU取下来,试一下,把24针和小4针都插上,一开机。嘿还可以上电,测小四针过来 后,电感处12V电压正常,
不短路了。。。?怪?CPU内部短路?
我这颗U是Amd2800+手里没Amd的U了,试不到..  明天找个U来试试..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短路保护,若排除CPU本体不良外,便是CPU供电VRM电路有部分不良或损毁。

网友:
建议LZ先把这个CPU放到好的板子上试一下,以确认CPU是否OK

网友:
弄个假负载测下 电压高还是低 电源自动保护

网友:
自己研究了一天没搞定,刚才到专门修板的地方,他给我检查了很久,说是北桥可能有毛病,要上BGA机,说好如果弄好就是40元,弄不好不收钱,我爽快答应!   大概就是几分钟时间!嘿ok!了..哈哈!!

网友:
40块可以上BGA机?????????????????

网友:
做BGA这么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