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fx5200花屏

楼主(2010-03-28):
一块FX5200的128M显卡花屏,用MATSS检测为:
FBA[31:0]0
FBA[63:32]0
FBC[31:0]260
FBC[63:32]0

C20 C23 C25 C27 C28

排列为:
                   U1   U2    U3  U4
                                            U8
                                            U7
                                            U6
                                            U5

请帮看一下是哪一块芯片坏了。

网友:
U3,你换下试看,N卡的排列,你这个卡就2个区,5678为A区,4321为C区,每片是16条地址线,16 以后的为第2片,因该就是U3

网友:
问下楼主,你是广西哪的,我柳州的哦。。。。。。。

网友:
这种 排列 方式 有两种排序
理论上讲 是u1  所在的数据位
但也不能保证 会不会是u2
你试下便知

网友:
短接U1,U2的1-2 65-66脚有报错,短接U3,U4的1-2 65-66只有A通道的64M显存,不花屏,测试没有出错。这是怎么回事啊。
(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