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故障

楼主(2010-03-28):
开机有时正常。到桌面正常。过几分钟。屏幕突然变很暗。好像灯管没亮。
有时开机时IBM LOGO 下面会有一片红色。又开到桌面变得很暗。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或是高压,也有可能是主板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啊。

网友:
一切换屏幕红一下。然后就没灯光了。有显示。

网友:
红光,灯管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应该是屏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了 ,换灯管试下。不行再看下高压

网友:
也可能是逆变高压板故障,笔记本液晶和台式的大致一样。

网友:
80%是灯管的问题,先外接个灯管看看还黑不黑

网友:
灯管老化啦   我 修过 灯管换不好也会这样 进系统之前没事 进系统后就暗屏

网友:
液晶的显示器在开机的时候发红或由暗变亮多半是灯管,o(∩_∩)o...先外接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灯管老化了,换过很多了

网友:
是灯管。没错。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灯管坏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找一根好的灯管试下高压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换灯管,如果不正常,就是换高压条。

网友:
把灯管拔掉··外接个上去··看下会不会黑屏·
· 这样会变红色的一般是灯管比较多滴·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了,但是高压板业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基本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坏的多了 老板要么是高压  要么是灯管

网友:
今天我还换过。就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