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开机闪几下黑屏,指示灯也跟着变红

楼主(2010-03-29):
一台杂牌的(用通用板)液晶,开机时屏抖动几下就黑屏了,黑屏后指示灯指示无信号,换过高压板故障依旧,偶尔能点亮(点亮后用一天都没事),高手们指点下,
黑屏

网友:
灯管 的问题,用外接的试下

网友:
换完高压板不行就换驱动板试试喽,确定问题在哪里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灯管有脱焊

网友:
用代换法先确定是那块板的故障,很可能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电源板输出电压对不。

网友:
99% 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用个单灯的高压条把每根灯管都试试

网友:
先换灯管吧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板测试一下灯管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店里找不到相同的驱动板换,换了几个电容,现在能显示了,但在冷开机时,屏会轻微的抖动,图像向右边扩散拉长,一段时间后正常。

网友:
在线急等,有师父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开机后屏抖几下就黑屏了,有可能是灯管,但是你说会出现黑屏后会指示无信号?问题就在这里,没信号他才黑屏,看一下信号进来有没有接处不良。 找对真正的故障就比较好修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横滘徐生
换了驱动板就好了,不过这驱动板麻烦,找了整个东莞刷程序,都没有,最后经过朋友到广州才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