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21 液晶显示器电源灯都不亮 更别说其他了

楼主(2010-03-29):
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个人爱好浏览了大量资料液晶显示器的维修资料 初步判断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我菜鸟瞎蒙的)  还请各位大侠看我蒙对了没  我万能表测试电阻都通的,唯有在灯管接口边的4个电阻不通,是蓝色的电阻没有明显的烧毁的痕迹 上面写着22j 3kv y有两根灯管的接口 每边都有两个都是不通的  我想问问各位大侠这4个电阻是正常不通还是烧毁了 我是菜鸟 乱来的 你们可能说我太天真了 不可能单单就那问题 因为连 显示器开关的灯都不亮 我想不只就是着个问题吧  我脸皮很厚的  死皮赖脸的学  还请大侠们帮帮小弟

网友:
方法完全不对,电源灯不亮,跟高压部分完全不相干,
1、量电源是否供给了主板,你这机器是12V外接电压,这个是电源接口不?

量一下电源有输入没有
2、如果上面是电源接口,哪么下面就是驱动板供电排针

这里量一下有没有电压供给驱动板
3、楼主应该上个完整的驱动板图,问题基本在驱动板上,从边缘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个图的电容是不是胖了???!!!
如果是,你应该知道怎么作的

网友:
那是高压耦合电容,没坏!灯都不亮查电源!搞什么飞机

网友:
那四个兰色的是电容。电源灯不亮你查电源的病啊一步步的。

网友:
那个不是电阻,是电容.

网友:
蓝色的是电容不是电阻。应查电源部分

网友:
我只能说一句,你最好别修。否则越修越坏。

那蓝的是电容,不是电阻。

网友:
想学习是好事,不过还是得先学习点基础,然后再实践,否则后果很严重

对了,通电后里面还有交流高压。小心!!

网友:
你这一点基础都没有,越修越坏,乱搞,花点钱到维修店修吧,别把自己给电了。想学先买本电子基础的书看看吧,把电阻电容分清楚了,在来搞。

网友:
建议从基础学起!像俊锅说的。买猪看看先。电容和电阻分清了。再修

网友:
测了没有主板供电正常吗?3.3v    1.8v
12V电压有没有进去?

网友:
请问楼上的。电源板会产生1.8V吗?

网友:
1.8V是对什么的供电啊????

网友:
呵呵,基础不好没人邦得了你

网友:
电源头看看有没有脱焊

网友:
1.用表的直流電壓檔量輸入變壓器有沒有電壓。
2.檢查電源插頭有沒有鬆動,虛焊。
3.看看板上面有沒有張了的電容。
4.檢查下按鈕和燈是不是正常。

如果上面都沒問題,我建議你拿出去修理吧。 高壓部份是給燈管供電的,顯示有影而燈管不量,再考慮高壓部份吧。

网友:
基本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哎,,那蓝色的元件是电容来的..电源灯不亮,不关高压的事,你还是先看下主供电吧

网友:
如果排除了12V输入电源那边的问题,那最好去看看驱动板吧。。。。。看看点灯信有没有。。。
我也是新手,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的。。。。。自已动手慢慢来吧。。。

网友:
其实我也不懂。。今天碰上个比我更不懂的,无语。(走咱们一起回家补基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