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为什么不能发图片上去呢??

楼主(2010-03-29):
我以前是可以发图片上去,,为什么现在不行了,,一发就卡住那里好久都不动了。。。。我以前按添加附近,然后将图片插入就OK的,现在就不行了。。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图片文件太大或图片分辨率太大

网友:
做个系统试试呗

网友:
如果图片格式不是JPEG的,转换成JPEG格式试试

网友:
图片建议:
体积<100K,格式jpg/gif,分辨率<600*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