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开机的密码

楼主(2010-03-29):
一客户送修的IBM T23笔记本,开机进BLOS左边上显示一个小小的四方模块的小锁,直接启动系统屏幕左上角则会有显示一个圆柱行东西的小锁。请问各位如何才能解锁?IBM有没有通用的密码?刷密码芯片就是刷BIOS吗?各位老大帮帮忙,多谢多谢!

解决:我用网上的方法自己做了个简单的适配器已经解决了BLOS的密码了,现在还有硬盘还没解开。二楼的于兄弟,虽然没有用上你的文件,但是还是要多谢你百忙之中帮我上传文件。还有谢谢各位给我的热心帮助!

网友:
刷码片  以下是程序

网友:
你需要有编程器,密码芯片是专用的,在内存插槽旁边,24RF08,用编程器读出后,用软件可以算出密码。

网友:
斑主小弟没有编程器,这个芯片在电子城是否有新的卖啊?直接焊下不装可不可以?

网友:
楼主: 你把密码芯片和BIOS芯片都换了,找块料板,换了,立马OK。

奖励分来。。。。。

网友:
圆柱型的应该是硬盘密码,你把硬盘拆了试试。

网友:
老大就是没料板啊,方便点的方法/谁有这个机器的密码芯片卖啊,多少钱?

网友:
我手上有,就算没有写一个送给你也麻烦啊!

网友:
只要换了那个芯片后BLOS密码和硬盘密码都能解掉吗?楼上的兄弟,有芯片就报个价呀,支付宝付款。

网友:
哪个芯片是有资料的,,你换新都没有用。。。。。。。。。。。。。。要写上数据

网友:
你那个  不只一个密码哟

网友:
你那个  不只一个密码哟
引用 网友A:
BLOS、硬盘都要密码,我将主板电池取了还是一样。只要换那个密码芯片后两个密码都能清除吗?谁有T23的密码芯片,我买啊。

网友:
你换了芯片,硬盘还是需要密码,还要对硬盘单独解密。

网友:
是硬盘锁了,把硬盘解锁就好了

网友:
怎么对硬盘解锁啊,只要告知了正确的操作方法,我给50点下载分给他!现在只要让我能进系统也好啊。

网友:
解硬盘密码得要用PC3000 了,没有专业工具解硬盘密码估计是很困难的。

网友:
网上有介绍的自制的读取那个密码芯片的资料。楼主可以看一下。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应该是硬盘密码  换个硬看看   如果还有  只有刷程序了

网友:
我就是没有编程器,拿给同行弄要180大洋,这台笔记本太老了,配置又不高,这么多钱搞起来客户又觉得不划算。客户说了想卖给我,这台机多少钱能要啊?

网友:
300大洋吧,,,看成色

网友:
成色还可以,电池已失效,显示屏上有几个亮点。

网友:
300大洋, 屏能值钱 有点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