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在装系统时,出现欢迎面时停机.

楼主(2010-03-29):
在给此机装系统时,老是走到欢迎界面时停机不知何故,内存,电源硬盘已测试正常.请高手指点>
硬盘

网友:
安全模式能不能进?或者在欢迎界面停留时间长一些看能不能进!

网友:
它是进入GHOST后能走完进度.,进入安装界面.进行安装.安装不完就直接停机.我把COMS放电试了也不行.

网友:
下载个bios进dos刷一下

网友:
如果用WINPE能进去的话!就是你的安装光盘有问题!建议你用番茄花园!

网友:
安装盘已经换过,不行.

网友:
查查CPU,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是否漏电,引起供电不足。

网友:
bios把usb口关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