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1920W开机亮下就黑屏

楼主(2010-03-29):
昨天下午接的,一开始是不开机不过电,有吱吱响,心想一定是电容坏了,打开后看到有3个1000UF/16V和1个470/10V的电容坏,由于手上没有470/10V的电容,就用1000/10V的代,之后就出现了开机亮下就黑,问下高手跟我换的电容有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灯管和高压板,或是代换也可以。

网友:
我哪个是大板一体的,换过电容后还是吱吱响一下就不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