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位代码50d0

楼主(2010-03-29):
GA-M55plus-s3四位检测卡代码50d0
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可以开机。 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修
在线等待..............
求助

网友:
内存 IO NB逐一排查 NB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U座或北桥看下是否接触完好。32K是否正常起振

网友:
很有可能BN虚焊,你用手按着试一试。

网友:
看看这个能帮你不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1221-1-1.html

网友:
你是一按开机键就是这样?
假如是一开机就是这样的话,先排查U座 北桥 BIOS
假如是跑码后遇到这样的情况,排查内存槽,北桥

网友:
CPU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