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第一块370板(高手飘过)

楼主(2010-03-29):
昨天星期天把主板带回家,本来没想到要修板的,只想到要练习跑跑电路的,因为刚好打印出一份图纸。主板是技嘉GA-60XT的主板,370结构CPU,现像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因为我是新手,所以放置了一个月都没有修好,一直在研究,呵呵,上假负载时,Vcore供电才1.25V左右,时钟没电压,感觉这个核心供电偏低,所以一直围绕这个问题研究了大半天,后面又想到基地同学说的,不上真U,电压偏低是正常的,想到这点,放弃这个电压,改去找时钟看看,以前看过月饼老师实例,时钟经常都在BIOS31脚测,所以去找到这个位置检查,果然没有时钟,听说这点就可以判断全板无时钟(高手讲的),呵呵,又到回时钟电路去查,因为有电路图,所以检查起来比较方便,当查到一个电感时,只有1.5V,(其实以前也查过1.5V的)觉得有所怀疑的,因为经常听说时钟应该是3.3V,这个电压偏低,当再把万用表转到二极挡检测电感时,顿时心中的高兴之情涌上心头,原来测出电压竟然有200多欧,呵呵,问题终于找到了,电感的阻值应该为0才对,这点基础理伦我还是有的(自我安慰一下),其实换了高手的话,一眼就看得出来,因为那个电感有明显烧坏的感觉,我们新手是看不出来的...

  今天到了公司,马上找了一个0欧姆的电阻换上,顺利跑码,呵呵...
至此主板修复成功

   昨天还练习了跑电路,那个痛苦真不敢说,光线不亮,又密密麻麻的线,首先跑开机电路,开关针通过472电阻一个进了南桥,一个进了IT8712 IO 67脚,查pdf时 应该进75脚才对啊,找了半天,还是不会响,宣布放弃(其实我很懒的呵呵),然后又跑了电源管理芯片VID线,发现它是直接连到了cpu左顶上角的。再跑了一下内存供电电路,基本上明白,是LM393与另外一个复合场管结合输出5V双路供电到内存场管的D极,S极给内存供电。

说了一大堆啰嗦话,见谅了,请高手给予指点一下,
开机电路不是开关-IO-南桥-IO-绿线吗?怎么开关针还会一边到南桥,一边到IO...
是不是所有时钟芯片供电都是3.3V?
APM3055 是场管吗?1084是稳压管?
南桥供电始终是很难找...

另外时钟工作的三个条件,VTT-PWG,14.318,供电。下面那个图就是VTT-PWG吗?跟老师讲的有点不同哦...

网友:
慢慢来。菜鸟都会变老鸟。今天的高手也是这样过来的。我还不如你呢。也在学。

网友:
南桥供电可以看线路板,供电的线路比较宽大,很明显的

网友:
我也是个小菜鸟啊试着回答下错的地方还请高手指教下
1,开机电路有好多种,在书上看到的有南桥独立控制的也有南桥和I/O一起控制的,还有些板有专门的开机芯片
2,我知道的时钟电压PCI AGP PCI-E BIOS是3.3V,但是对于内存来说DDR1的时钟3.3V但DDR2是1.1V
3,3055是场效应管,1084 1117 是三端稳压器,他们的工作原理在论坛里可以找到。
也不知道对不对,希望不要拍砖。高手指点

网友:
LZ,这么说不是新手了,看来我是新手中的新手呀,,,我最近碰到一台不充电的山寨本,,最后也是一个O欧电阻烧了,

网友:
看来初学解决点问题挺增加自信的

网友:
电感也会烧  吗  学习了
引用 网友A:

电感不是烧了,只是损坏了,电阻增大了,应该是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超过极限值都会烧的

网友:
呵呵,这些是我们更新的手的学习经验哦。

网友:
经月饼老师解释,原来这个时钟芯片是不需要 VTT-PWG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