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盘启动制作教程是正确的吗,为什么我做不成功

楼主(2010-03-29):
这是我下的U盘启动制作教程 USBoot

网友:
楼上的兄弟帮我看下一下啊,那个下载不扣分吧

网友:
LZ你用晨枫的工具制作很好用,我们公司的朋友都是用这个,如果你要这个软件我可以传给你我QQ454078035

网友:
网上有不同的,另下一个WINPE再试.

网友:
首先要确保你的U盘为正品,假货或山寨如果量产成功的话,有可能制作成功。
之前有个所谓的“金士顿”重复N次没有成功,量产后容量也不稳定。最后用读卡器+SD卡制作成功。
如果多次尝试不成功,不见得是软件问题,还有可能是自己的U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一看就知道是菜鸟,U盘做启动用这么麻烦吗,到网上下个ISO系统镜像包,比如说XP510.COM这个网站就很多,然后用软碟通打开它,在启动光盘菜单下就能找到写入硬盘映像,把这个ISO写入U盘,自然就可以启动了。还找什么教程干什么???

网友:
十三版主有个帖子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就是做U盘启动盘的软件,安装挺简单的很好用!

网友:
选线里面有个启动 里面就有个写入硬盘镜像

网友:
你这是做DOS的!!刷BIOS还有点用!!!

找个PE!!老毛桃的还不错!!就是有点老!!兼容还是可以的!!

补充下:主板要选到USB引导!!!有的主板没USB-HDD或USB-FDD!!你就进Hard disk里把USB选到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