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 显卡不过,做过显卡后仍不显示

楼主(2010-03-29):
ASUS Z99显卡不过,做过显卡后仍不显示,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吗?也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是用的什么  北桥哟

网友:
Z99的北桥出问题了一般都会加电后跑到1.0左右然后掉电的  北桥跟显卡都是特别爱虚

网友:
做过不行  换个显卡在做看看·

网友:
你给出些数据来分析一下才有方向呀,

网友:
看看北桥是 什么型号的 如果是nv  的 就有可能是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真是显卡这块问题,先确定显卡的工作条件,再测量显卡与北桥之间的信号,都是经过电容用二极管当打下对地阻值很容易发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