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答下

楼主(2010-03-29):
一个M2主板,本身的声卡听起一卡一卡的,我换个独立声卡也是一卡一卡的,驱动什么的肯定没问题。 它是全集成的桥,是不是桥坏了啊?

网友:
你把板上的声卡插掉看下,会不会还是那样

网友:
应该没关系吧,我在BIOS里面关了原来的声卡也不行啊,而且集成的好象不影响独立的吧

网友:
先把集成的声卡拆下来
有些主板你在CMOS里面关了也没有用的

网友:
CPU引起的,我的天。,我换了个主板一样。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块462的板子有时就是一卡一卡的,有时又没问题,但是当时没有462的U测了俩天也没出个什么结果,可以排除内存 显卡 电源,硬盘,但是主板和U没能确定出来是那个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音箱问题啊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