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维修三星的高手

楼主(2010-03-29):
想找个维修三星的高手,手边有好多本盘无法开SF ,也没资源,想找个高手学习下。

网友:
用ISA 和PCI 3K开,写入BRN 等参数开启SF,但是你首先要找到三星的BRN资料

网友:
如果能解决 三星只读盘就好了

网友:
有资源,三星的只读也搞不了, 三星的资源,盘本身就带,就看你有没有办法给调出来,呵呵!

网友:
我也知道盘本身就有  但是怎么掉用也是个问题   谢谢你支持  。资源还是大问题

网友:
开玩笑吧    现在的新盘   你用ISA 怎么写  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
方法是人想的,别以为ISA就修不了新的盘体,现在的要工厂还在用DOS修盘呢·!

网友:
现在的WD,SS,ST,HT的工厂软件都是在DOS下用的,原因很简单,单任务高效率

网友:
问题是    怎么可以读出原盘的BURN来开SF了!!!!

网友:
你可用PC3000来解决这问题,要不你站内联系我,我们一同来研究

网友:
用那三星提供的软件hutil,有点用处,我搞好了2个分不了区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