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检测不到声卡

楼主(2010-03-29):
IBM T42 检测不到声卡,声卡芯片换过。还有那里的问题呀!!

网友:
系统搞下
BIOS刷下
实在不行加焊下南桥看看

网友:
量一下第10脚有没有电压,没电压的话肯定南桥问题,,有电压的话那就只有查外围电路了

网友:
声卡芯片,供电,南桥,BIOS就这几个方向了,一般还是芯片坏了多一些,我遇到换过3个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