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03-29):
客户送来一台奔三机器,说装不上系统,我看了有几个电容鼓包了,我就换了,量其它电压,正常,不装系统情况下,一切正常,也不重起,装ghost的时候,前面都装完了,装到安装网络连接的时候,就是重起了,用安装xp也是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估计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了吧?

网友:
试试别装驱动,或者把网卡芯片去掉看看

网友:
对,先别装驱动,看看重起。

网友:
370主板安装ghost到最后就安装不过去了,换了三个系统都不行,晕。

网友:
先换个系统装      最好把驱动备份好

网友:
是不是网卡 有问题哟

网友:
像这种老机器,最好是找个安装版的来装.GHOST版本的好多机器都装不了.昨天我也搞了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装不了GHOST.最后找了个安装版在搞定.

网友:
机器太老了,有些软件不支持,试试98能装不

网友:
我看了你们发的,这个主板没有集成网卡,安装xp是sp2行,在coms或者dos下没有任何问题,我开了两个小时,bios开了两小时,谁能给我留个电话,我可以打过去

网友:
应该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查查硬盘格式,P3 只能安装FAT32版本而不能安装NTFS版本系统。

网友:
直接用安装版好了

网友:
是独立网卡的?换一个插槽,有些插槽可能会引起冲突,驱动程序要先装显卡驱动,然后是声卡再是网卡。

网友:
换个98系统试下。。。应该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老机子用早期的安装系统装,还有网卡驱动先不要安装,安装时外部接口不要接网线或设备

网友:
进CMOS把声卡网卡都屏蔽了试下```

网友:
我都试了,在bios开机测试,就没事,装系统就不行,

网友:
试试不装驱动 先把系统刻上去..后面人工装驱动...

网友:
还可以试着换哈硬盘试试...

网友:
查一下硬盘跳线设置对不对,本人就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清空一下BOIS试试

网友:
是集成网卡了就关掉,独立网卡就拔掉!

网友:
如果怀疑是网卡的问题,可以先从BIOS里面把网卡禁用,再得装系统看能不能装上去

网友:
你 检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80是硬盘坏到造成的

网友:
换别的系统试试,我也见过这样的列子,换了几次系统碟就可以了,呵呵后

网友:
绝对是独立网卡,先不要把装驱动就可以的

网友:
去掉网卡看能能装上

网友:
我用装win2000也是呀,这个主板没有集成网卡,进pe也重起,这是为什么呀,也没有高手呀,各种方法都用尽了,还是不行呀,我也装过奔三的机器,就这台有问题,

网友:
win 2000也装了,还是不行,进win pe也不行

网友:
你的系统版本太高了,换个低版本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
有没有人呀,那些我都试了,还是不行,进winpe就重起,进ghost也重起,win2000,ghost到是能进,不过装完进系统的时候重起。

网友:
你更换过的电容在什么位置,是CPU供电、内存、还是桥的?我怀疑还是供电不足引起的,特别是桥和内存的供电,仔细检查一下,可以的话,更换所有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进CMOS把声卡网卡都屏蔽了试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1609-1-1.html

网友:
还是没有满意的答案,这台机器一进windows 进重起,进ghost就重起,pe重起,在bios下没事,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一下啊

网友:
应该就是网卡驱动那里出问题了,不装网卡驱动试试或者将网卡取下来再装看看

网友:
打旧版GHOST版。

网友:
哎 笨蛋..... 进BIOS 先把网卡关掉。 装完在进去开起来再驱动...

网友:
进PE就有问题,肯定是硬件上有问题了。把主板,内存都好好看一下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把那些cpu旁边的电容,全部换掉了,从表面看,电容一点问题也没有,用万用表,测也没太大问题,谢谢大家对我的问题的回复,在这里有这么好的平台,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装的是xp,像老机器,一般不会太在意系统的.

网友:
令人头疼的装不上系统

网友:
深度,雨林木风,电脑公司,安装版都试试,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两种原因,一是你装的GHOST系统集成的网卡驱动和你的机子有冲突,但我觉得这种可能很小;二就是你的网网卡芯片有问题, 无论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