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325-A7 自动开机 复位灯常亮 无代码

楼主(2010-03-29):
NF325-A7 插上电源线自动开机了 然后不能关机  诊断卡没代码 复位灯亮  开机针3.3V 复位5V都有         CPU无电压   3.3V 5V 12V 供电正常  哪的问题啊?????

网友:
有一台也出现这个情况,等大虾回答。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采用是那种型号的IO呢?

网友:
明知CPU无电压,那就先修通U电压,小4脚,场管,电源调整IC,

网友:
按照时序,先查绿线相关电路比如IO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测电源管理芯片的VID 1.2   供电  EN 有没,换电源管理芯片,测场管有没坏 的 换场管

网友:
你要是关不了机的话·像你这主板的话·开关机和你的IO没关系·你可以加旱桥式下。

网友:
测内存供电  北桥供电  PCI供电  如果都有的话  换CPU供电IC   如果还不行  测IC输入电压  和IC取样反馈电压  还不行换IO  !  大概是这样的思路!

网友:
压桥,加焊桥入手,我认为。

网友:
自动上电按开关4秒不能关机是绿线相关电路被拉低了,首先要排除绿线电路的故障,我遇到过一片是一个小芝麻管对地短路了,之前自动上电不跑码,也是没有CPU供电,后来把绿线问题解决了,CPU供电也正常了,所以还是先顺着绿线修,绿线问题不解决,就算修好了CPU供电也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8712f-a 常坏的原件  NF4用这个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