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能用万能表测出好坏吗?

楼主(2010-03-29):
笔记本CPU能用万能表测出好坏吗?  问得很幼稚吧,菜鸟没办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你顶起来。。。。。。。。。。。。

网友:
同样是菜鸟   看得高手老解决这问题了······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好像  不能哟

网友:
不知道,好像不行吧.我也很想知道.但时从来没听说过可以测试.

网友:
我多想知道啊

网友:
换个好的CPU就能确定是不是CPU好还是坏!干嘛这么折腾呢

网友:
高手很牛bi 啊  你不是从新手过来的吗
垃圾

浪头先 -5 有点过分!

网友:
很有创意的想法,估计是不行,关注

网友:
测其上的电容有一定的阻值应该为好

网友:
万用表只能测CPU短路没有.其它的就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