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M100 开机不充电,关机充电正常 通病求助

楼主(2010-03-29):
一台东芝M100 关机可以正常充电 开机时就不能充电,显示外接电源供电,但电池就不充电,

但带电池插电源刚开机的那一下显示可以充电的,但没十来秒就变成电源没在充电了,进系统后虽然显示外接电源供电,但实际是电池在工作。

我换了3887和LM358都无效

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应该是一个通病吧,坛子里也有网友碰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不知有解决的朋友吗?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换CPU附近的电容

网友:
CPU附近的电容换了无效

网友:
我的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换了IO芯片,好了。后来由于装载的原因,把音量给搞没有声音了,再次把它搞出来装好后发现又不能充电了。再查查是什么原因。最后分析可能与适配器有关。

网友:
那你换适配器好了吗》、

网友:
适配器负载电流不够吧?用维修直流电源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还没有解决~

网友(2010-05-01):
我也碰到了,不是适配器的问题,换了还一样

网友:
我遇到过时联想E42L的
现象跟你的一样
换IO后搞定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的电流不够。M100需要5A的电流。。。。

网友:
lz我看你维修方法 除了换东西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先找图纸 找不到的找icdatasheet 分析充电ic工作条件 不要一上来就开始干 干ic 干桥 蛮干是没有好结果的 当然你也可能修好一些机器 但是 这个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还是 老老实实的根据电路原理来分析维修吧

网友:
换CPU背后的NEC大电容

网友:
17楼,人家是充电问题,你换CPU供电电容做什么,请高手说明一下。我真的看不到。

本人认为,是不是精密取样电阻的问题,或者是充电芯片。

网友:
我有个神舟的上网本也是的不充电,到现在还没搞定,看来充电电路还是有点麻烦啊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没修好,现在手里又有一台

网友:
充电的难搞点哦

网友:
本来不想说...但是看了之后很想笑...这是因为用的不是原装适配器,你应该是用可调电源测得吧...你去问客户要电源,然后进系统看看....过个10分钟保证在充电..、
还有那些说CPU电容的所谓高手...
不要以为在论坛上看了点东西就胡扯,看清楚,人家的是M100,压根就没有那个NEC的大电容..
打完收工..我继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