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4SD主板被雷击

楼主(2010-03-29):
此主板被雷击后,电源击坏,换电源后,不能点亮,一般会把哪些击坏.

网友:
当然是先看网卡及网卡附近的贴片元器件

网友:
把网卡芯片取下试一下,不行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雷是通过电源打入的,现要只要一通上电,不开开关,CPU风扇就转.卡上读数d0,一通上电就是d0,我测CPU供电也基本正常.请高手指路.

网友:
测试网卡,打雷电源网卡一起坏常有的事

网友:
把网卡芯片焊下来,换个独立网卡装个相应的网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各位老大,我用手摸了一下8100烧手.我去下试试.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个雷击后,开机后出现鼠标后,不显示桌面,重新安装系统还是如此,吹掉网卡芯片就ok

网友:
我把网卡块吹了下来,还是点不亮。CPU风扇一开就转。无显示。请帮忙呀。

网友:
那估计就是南桥挂了,首先开机就上电就是不正常的,
看看三端稳压器1117 或者1084汤不

网友:
不过cpu 内存

网友:
多谢帮忙.在板上没找到1117,不过和1117大小的管我都摸过,再也没有发烧的.包括芯片也不热,.只有北桥有点温升,这在正常工作的机中温度是充许的.

网友:
一般都会把网卡那一部分弄坏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这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最多的就是网卡芯片坏。可以用手摸一下网卡芯片看是否发烫,一般都发发烫的,拆除,开机再试,如果还不行,就是换南桥了。

网友:
网卡,I/O,南桥

网友:
测各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CPU风扇一通电就转,为什么?它是哪一部分所控制的.也就是它的工作路线,在正常起动时,所有元件起动的先后.是不是芯片没有复位,再一个就是CPU工作所要的条件,也就说我们能治住风扇一开机就转,也就能找到病的根源,请高手指点,让我们一起弄好它,这是我们共同的兴趣.

网友:
现在我们的问题要集中在:CPU风扇为什么一开机就转上,它转所需的条件,它的工作流程,是不是芯片没有复位,再一个,在没去下网卡芯片时,显示在D0,去下后为00,且不跑。现在我们只要能解决掉风扇通电转的问题,也就基本上能找到病原。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它的工作检查流程,工作所要的条件。让我们一起干掉它,这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网友:
“只要一通上电,不开开关,CPU风扇就转.卡上读数d0 ”
do一般是内存吧

网友:
网卡坏着时,读数D0,现在已吹下了网卡块.读数00,不跑.

网友:
难度太大了,几万V的强高压打过的板子还修个毛

网友:
难度太大了,几万V的强高压打过的板子还修个毛
只要努力,成功率就不是0,要是放弃肯定是0.一起努吧.

网友:
do!!换块io可能解决到问题

网友:
看看ATX电源插座边贴片电阻看看

网友:
网卡,io,桥,呵呵,LZ你中奖了?

网友:
查下南桥供电的稳压器,输出脚是否对地,对地就挂了。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前段时间我接个板子,不知道客户怎么用的,IO上面一个大洞,最后测南桥对地,把南桥拆了。测北桥也挂了。呵呵,客户中的奖真大

网友:
雷击不是网卡一般就是南桥了

网友:
雷打坏的就难说了 一般网卡 和IO还就是难桥是经常打坏的 雷打的程度 轻就打坏一个网卡的 种的SB NB多有可能打坏的

网友:
D0,雷打,99%南桥坏了

网友:
打下网卡对地的阻值

网友:
lz把网卡去掉 不行南桥就挂了

网友:
IO 网卡 南桥 以及串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