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0AAJS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0-03-29):
昨天客户送来一个西数WD1600AAJS  不认盘,主板发热,想拿出数据,请问一下我想直接换个好板上去,可以正常使用了吧,那个硬盘

网友:
把ROM芯片也换了

网友:
你换两个都不会好,也没有ROM芯片给你换,这个需要做ATA和ROM的匹配。

网友:
AAJS 的盘   并不是 楼上说的ATA 匹配,ATA 匹配是效率原的说法,准确的说应该是适配参数出错。不管用什么方法 让适配参数匹配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合适的软件是做不了的。不象以前换芯片可以解决了。

网友:
用UDMA就很容易解决!

网友(2010-04-29):
用UDMA就很容易解决!-----------问题是多数人没有它。

网友:
看起来那么多,但是都没有可行的解决办法

网友:
用UDMA就很容易解决

网友:
不用UDMA可以解决吗???

网友:
光换版恐怕不行。用de能检测到吗?

网友:
安全模式下把坏板上的rom读出来写进好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