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 加电无显

楼主(2010-03-29):
我的E42L 上电电流到0。62左右就定了 不显示。我有两台是一样的。请帮帮我哦
不显示
联想

网友:
我有一台好的 开机电流到0。8与0。7跳变 坏的我认为一定没过CPU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的? 独显的 一般很爱坏的 应该就是显卡不好的! 集显的 965的北桥不好做的!要小心点 注意别让板子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