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547的显示器,开机能看到字但发白,按AUTO键可能正常 ...
FP547的显示器,开机能看到字但发白,按AUTO键可能正常,但一松手就又变原样!

楼主(2010-03-29):
一台BENQ的FP547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可以看到字,但很白,按一下AUTO键可以正常,但一松手就又变原样,是不是驱动板出现问题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上EPROM数据有问题

网友:
色温看一下,要么进工厂调查一下,看能不能保存

网友:
应该是数据的问题。换个存储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