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自检问题

楼主(2010-03-29):
目前手上有块ST 7200。7的硬盘,不认盘,加载LDR进去后,点自检为什么没反应?谁有ST走自检的流程,谢谢

网友:
K7盘大致的校准流程,盘和固件版本不同就可能有所出入,用指令T>E4E回车即可看到所有校准流程以及每一级走的时间
02 03 72 04 05 06 0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2A 1F 2F 0B 09 58 21 08
0A 0C 0F 0E 0D 40 25 31 32 33 34 36 37 26 3A 38 3B 3C 3D 3E 3F 42 43 20 47 4B 48 41 27 49
4A 4D 39 22 61 28 62 29 63 59 35 56 6F 4E

N2,,22
也就是程序全面自校准.做完必须写ATA
N2,AA,22
扩展校准,效果比全面好,但是成功率低.做完必须写ATA

比较常用的几个,不写ATA
N4,,22
4级校准.
N8,,22
8级校准.
N31,,22
31级校准.
N26,,22
26级校准.
N50,,22
返回到正常50,也就是停止自校准

网友:
其实用指令来实现西捷酷鱼硬盘的SELFSCAN是很简单的 具体的指令有两种
1:I指令
2:N指令

具体的方法是:运行的平台PC3000的PC-SEGATE和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都可以其实用什么平台都是一样的,只要能够发送指令就可以了啊}把硬盘的COM线接好,等待硬盘的型号显示出来以后,执行CTRL+T 切换的T级工厂模式下,然后用;命令查看硬盘的参数信息

例如:age=50  type=a1 .................
然后回车,键入N2,,22 ,回车 ,然后按ctrl+t执行当前操作如果没有出错信息提示的话,表明SELFSCAN已经启动成功了如果有出错信息的话,那么有可能是你的硬盘有其他的模块坏了,从而导致不能启动SELFSCAN功能在启动SELFSCAN的时候最好不要断电,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硬盘西捷的SELFSCAN不祥 迈拓硬盘,在中途断电,可以在加栽电源,硬盘就会有自动进如selfscan模式了。西捷的不行,断电以后,在加栽电源的时候,要执行 ctrl+t才可以继续执行selfscan。在启动了硬盘的selfscan以后屏幕是没有变化的,这时候,我们可以用键盘上的 “."命令来查看SELFSCAN的进程,具体的是看LBA=XXXXXXXX这个xxxxxxx就是硬盘扇区的进程。也可以用";"命令也可以查看,就是看,AGE有没有变化在selfscan作完以后,接上COM终端,硬盘会有提示AGE50 OK!

以上是用N指令,

I指令的格式是:I1,1,1,22
对于西捷酷鱼硬盘作完SELFSCAN以后不认盘的维修!!在西捷酷鱼硬盘指令上面讲的很清楚

1:如果要想启动SELFSCAN请先备份好你的硬盘的SA区的数据
2:硬盘在启动了SELFSCAN以后,将会清除硬盘的SA区的数据
3:在作完SELFSCAN以后,如果不认盘,请把备份的SA区数据写回硬盘

其实酷鱼硬盘在做完SELFSCAN以后,不认盘的原因是:

硬盘在做SELFSCAN的时候,会破坏硬盘的MICROCODE也就是说,硬盘的ATA接口的模块,这时,我们只需要,从写这个模块,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要修硬盘的什么故障呢,,加LDR不同与MT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