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845GL能点亮,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3-29):
MV845GL杂牌主板,开机进CMOS,保存CMOS一切正常,进系统跑圈画面后死机,键盘NUMLOCK指示灯发暗,测试CPU供电电压均正常,打阻值都正常,加CPU后运行一段时间南桥烫手,加假负载运行后南桥不烫手.北桥温度正常.   经检测后发现南桥背面的几个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掉了,但是又不知道掉了的元件是什么型号,就找与旁边元件类似值的电阻和电容换上了,结果问题依然存在.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