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屏不显。外接正常。。没暗影

楼主(2010-03-29):
一台神舟笔记本。。。屏不显。也没暗影。灯管也不亮。。外接一切正常。屏线没问题。屏也点过。。显卡是ati200m的。。一开始加焊不行。重直球。不行。。换显卡。还不行。晕了。。现在是。屏的3.3供电没有。是一个3脚管子控制的。。控制脚不控制。。强加3.3上去。屏有竖道道。。用外接上去在用键盘切换。也没反应。屏上的密码芯片的供电一直都有。。数据电压也正常。。。。。。。下一步还要查哪里啊。。在论坛上看到要刷bios。。不过现在没这个bios。。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那BIOS还真点影响

网友:
外接有显示的话,换个屏试试呢,呵呵我是新手。。。。。

网友:
你说暗影也没有啊··那查下屏供电·看下电压正常不正常啊··一半外接正常的话·一般是屏的问题或者屏线·先查下有没有屏的3.3V供电·

网友:
屏供电是一个3脚的管子控制。他没有控制电压。。所以没屏供电。。。

网友:
以前遇到过高压板有反馈的。。可是这个没有。。就4根线。。

网友:
现在考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还控制显卡。。。。高压板也没有控制电压。不输出高压。一会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查查屏线吧,这里屏上面的码片中有一根线断了。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