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6120开机当LOGO死机

楼主(2010-03-29):
康柏6120开机当LOGO死机,代码咆32,
换南桥两个无果,北桥换了一个一样,BIOS也刷了一样
请各位大修帮帮忙
急啊

网友:
版主啊,帮一下出出主意啊

网友:
cpu供电查了吗?

网友:
CPU供电查了没问题,

网友:
外设有没有拆着试一下,网卡,声卡等

网友:
裸板也挡吗?是不是有外设的问题呀

网友:
无语,挡LOGO你换北桥干嘛?把南桥取了重新做吧,包治你这个病。

网友:
南桥重做植铢做过没用才换个新南桥,换了还没用,才换北桥的,裸板测试的

网友:
确定SB没问题的话    装个硬盘看看

网友:
我修了多台都是SB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没?我以前碰到过一台dell的机器,原来进水了,修到logo亮机,然后就死机了,有时不显示,换了南桥还不行,要是楼主的修好了就说下,我也参考下的那

网友:
没有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