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芯片 775V星主板 USB SATA 键鼠接口都坏了.

楼主(2010-03-29):
sis芯片 775V星主板 USB SATA 键鼠接口都坏了.    但能开机,IDE接口好使,以前我先把一块硬盘用GHOST做好,装到这机器上,然后用PCI-USB卡接键盘鼠标可以对付用.      我想问下大家,像这样的问题能是IO芯片坏了吗?

    问题找到了,是这个P07D03LVG坏了。应该是给USB 和PS2供电的。之前说SATA硬盘接口也不好使了,可能是BIOS设置选项里关着的。因为键盘不好使所以进不去。用4502M代替好使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桥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PIC卡的USB可以用的话,要换IO,不行就桥挂了。

网友:
先看ps2周边有没有损坏的元件,我就遇上过1欧电阻坏的

网友:
桥挂了,也能进入系统吗? 我用PCI-USB卡接键鼠,用起来都是正常的. BIOS不也得通过南桥吗?南桥坏了就不能启机了吧?

网友:
很可能是USB接口旁边的保险电阻坏了

网友:
问题是 不只是USB不能用  SATA 也不能用

网友:
PS2通过IO   USB直接通桥  不确定就先换个I/O试试呗! 换完还那样就是桥了

网友:
USB供电PS2供电都看没?

网友:
南桥坏的肯能性非常大,打下SATA口的数据线的阻值对不

网友:
分着查阻值,i/o肯定比桥先换

网友:
IO 桥挂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这个P07D03LVG坏了。应该是给USB 和PS2供电的。之前说SATA硬盘接口也不好使了,可能是BIOS设置选项里关着的。因为键盘不好使所以进不去。谢谢大家

网友:
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用4502M代替,或是把之前的贴片 1,5,6,7,8脚直连。

网友:
USB,有四条线,一条供电5V,一条地线,两条系统总线到南桥的,当然有的系统总线中间有电阻的,不能直接判断是南桥损坏的,先测有无没有供电吗,你插上U盘看灯会不会亮,就知道有没有供电了。没有供电先修供电吗,不行看BIOS有没有屏敝掉,有的BIOS里有这个功能的。最后再怀疑南桥吧

网友:
是南桥坏啦,IO和SATA   USB无关,和键盘鼠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