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915P-B

楼主(2010-03-29):
LENOVO 915P-B 主板被别人修过,IO换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有哪位大虾知道这个IO的型号?
主板
Lenovo

网友:
应该是83627的 版本好像是THF的吧

网友:
看看开关是进IO的几脚啊 。。绿线进 几脚?
如果开关进68 绿线进72 。呵呵那恭喜了是WINBOND的 W83627THF 或者EHF。 剩下的就是自己拿这2个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