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M通电后电流到0。2几 有时到0.5几掉电

楼主(2010-03-29):
华硕Z99M通电后 电流走到0.2几 有时到0.5几 就掉电了  修了很多地方还是老样子  桥全换了 各个供电芯片也换了 郁闷的是还是老样子  有人说华硕的是通病 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啊
  还有一个Z99S 到屏亮的时候就掉电了啊   也没有修好
希望高手指点下啊  都是因特尔的   有一块是独立的显卡板  盼望中。。。。。。。。。。。

网友:
你杳过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电压全出来了嘛       还有短路

网友:
cpu供电正常 芯片也换过了啊  它是停一会断电的 不是电压一上就断  断电之前 各个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多数都是南桥问题!重焊试试!!

网友:
0.2几肯定有供电没出来呀  查查哪个供电没出来 应该是cpu的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没啊,我也遇到同样的机子,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呀,我有一样的机子,也是一样的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
没搞定  给客户换板不同意 拿走了  南桥又做了  这个板做南桥很容易变形啊   有没有好的措施啊各位指点下啊

网友:
显卡有问题,会掉电的。。。

网友:
如果是待机0.2A的电流肯定是有问题的.可能是有元件轻微短路造成.

网友:
查查主板上的线性稳压器。。

网友:
哪个电压不稳  所以掉电哦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和楼主情况一样,。我换了cpu供电芯片。电流跑到0.47就不掉了。然后换了max1715,还是不行。测量发现1715的vcc没电压,然后看PDF飞了一个5V,Ok了

网友:
希望能开一个华硕掉电的专题贴,探讨华硕板掉电的问题.很难修这种问题.

网友:
是不是后边的电路保护了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过,是CPU核心供电,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
华硕这个板是有点难,有没有高手过来指点一下了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北桥复位信号不正常,也会掉电,试换下开关下面一个14脚的74门电路,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