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负载真那么难修?

楼主(2010-03-29):
一个杂牌电源死活带不起负载,负载的电源真那么难修吗,看论坛的帖子,别人发帖维修负载这个问题真多,该换上都换了,测试494各电压正常输出,难道还要换变压器???,对于我们的新手真是无能为力了.!!

这个电源接入220市电,测试才160V。电容旁边俩个电阻270K不知道正常么?别的电源一般是150K。是不是电路设计不同使用电阻会不同?

网友:
电容器是串联的,160V很正常

网友:
带不起负载 , 先查400V电容  ...

网友:
各滤波电容是否跟换?次级整流管是否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