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风扇不转问题

楼主(2010-03-29):
一风扇不转的F40的板,发现好的板子开机IO第78角EN_FAN1为3.3V,此版为0V,阻抗正常,IO和风扇那边的片子换了,有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单是风扇 不转的话,就不要再大动干戈了,直接飞个3VSUS就OK啦

网友:
还是飞线吧,节省时间和精力。

网友:
直接从系统待机的5V飞线过去吧  免得费时间  或者把故障扩大了就不好了

网友:
MINPCI槽上的啦可以的

网友:
你是否可以先把LM358拆下来,或是挑起正向输入端那一脚,看看IO EC-FAN1是否是正常的3.3V,这个线路上的件又不多

网友:
usb 接口5V飞过去,安全稳定。

网友:
飞5V的话 声音会比较大

网友:
谢谢各位兄台,我知道飞线是可以的,不过我想从电路上修好它,楼上一兄台说把LM358取下,我试了,此信号还是不出来。

网友:
从图上看,只有EN_FAN1为高电平,LM358的输出为高,Q29导通,JP2的1脚才有5V。查EN_FAN1,R218,R219

网友:
飞5V更好吧。3.3V怕转速不够。

网友:
这位兄台太强大了,系统待机的5V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想天热了,让机器来个24小时不间断的风扇散热系统,这也没什么错的,顶多就是多换几个风扇而已!还有就是可能导致5V待机电压不稳定,按开机键的时候让机器自己选择自由开机模式......

网友:
那就查EC到LM358这个线路上有什么器件,如果是直连的,那就换EC吧    13# 惠德豪仕

网友:
谢谢,EN_FAN1信号是EC直接到LM393的,EC,BIOS也换了。不行啊。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闲暇的时候可以  要不就简单点解决吧

网友:
还是把EC换了看下。

网友:
飞个USB的5V过去就是了,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usb 接口5V飞过去嘛

网友:
楼主要是修好了,记得回贴说一下,每一次风扇不转都是飞线,,想知道不飞线的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