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楼主(2010-03-29):
IBM T40的机器 ,听歌偶尔老是卡一下是怎么回事?系统做过,也不是系统的资源占满了。。。声卡和功放换过。。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把无线网卡关闭或换一张无线网卡试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哦 信不信由你 我自己的一台做过显卡就成这样了 呵呵

网友:
显卡问题~~!!!真的有这么神啊 `````!!!

网友:
关注此贴,有一台T41相同的故障,什么桥都做过了还是一样,没修复!!

网友:
是不是换的声卡或功放不匹配

网友:
T30就试过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把无线禁用或者拔掉试试

网友:
无线网卡的可能行大啊

网友:
我试过,无线网卡 卸掉或换一个

网友:
做显卡吧,就那样了

网友:
换一个无线网卡OK

网友:
好像真是无线的问题·· 请问楼上的朋友们为什么无线网卡会影响声音呢·~!

网友:
xldeng06
好像真的是无线网卡的问题啊···但是为什么会跟无线有关系呢?

网友:
无线网卡的问题,我前一阵子见过这种故障,试着把无限网卡关了,结果还真没问题了!楼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