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怕修这样的板子

楼主(2010-03-29):
看样子黄颜色 是ASUS  怎么上面写这 GA-8I848 ML 全板供电 复位 时钟都正常 北南桥供电正常  ISL6556芯片 VCC EN VID等都正常 4位诊断卡跑 ---- 接下来怎么查 上带灯测座没问题  按桥没效果 接下来怎么查   别叫我刷BIOS第一没编程器 第2CPU都没过

网友:
都这样了,,你还修个撒,,,换板

网友:
网卡, 串口芯片有无发烫啊!!!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都不烫    要命了  ...

网友:
北桥有点烫 烫手 应该不是他问题 打组织正常

网友:
看看mos波形,好北桥电压正常可不能代表什么。还有io查下。

网友:
没示波qi

网友:
换CPU,加焊I/O,或取下重焊,或换掉,取下BIOS换一张同型号的,如好那就是BIOS坏,前几天我连换三张,不知咋了,通常BIOS坏的很少,可这几天到多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晶振不起振 不行就换一个看看撒

网友:
个人认为是有芯片坏了。电压不出,导致其他地方也不出电压,是技嘉的主板,没有示波器还是不好修板,汗

网友:
LZ没有说PG是不是正常。

网友:
遇到过类示情况,是电感阻值过大了

网友:
CPU供电电感的压降值过大

网友:
不知道LZ是做维修的还是做网管的,怎么什么工具都没有的哇,这样如何修板呢~~~~

网友:
诊断卡跑 ---- 或0000,是比较头痛的问题,关键查CPU供电,南北桥供电与地址,数据线对地阻值,PG信号,时钟电路和BIOS等。

网友:
怎么可能啊,,全部正常的 话可以不 修了 具体的电压参数有没有啊

网友:
部分GA主板因为内存供电不足也会不跑码!仅供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