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0 BD无3VSW求助

楼主(2010-03-29):
机器进水的,主要在BD4176KVT那周围,以及芯片下面,现在已经烘干过了,取下芯片把下面的点全量过了,过孔都没问题,腐蚀比较严重的地方不管断路没,都重新连线了,现在机器是无待机,BD没工作,61PIN无VCC3VSW,59PIN有20V,我试过把61PIN翘起,量还是没有电压,3PIN-EXTPWR低电平。还有那个58PIN温度检测也是0V,请问老大们,这个芯片产生3VSW还要什么什么条件啊,芯片已经更换过了。。。恳请老大们帮忙看看

网友:
换一个联想的专用芯片试试看呢
这个芯片坏的多!

网友:
产生VCC3VW需要3个条件 1要有16V供电 2要有Ac 接入检测 3有温度检测  以上条件满足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