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Q715sCPU 温度110度

楼主(2010-03-29):
今天接一台神洲Q715S的笔记本,温度上升很快,能达到110度,然后就掉电了,我本来准备把风扇改常转的,但我看了一下,由于CPU温度太高,风扇一直就在转,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汗,110,太强了吧?不怕烧了东西那?不是cpu哪里散热不好么?还是检测电路那里出故障了那?

网友:
手措烫不烫呢?可能是检测电路错了

网友:
供电正常不。试过CPU问题很快升温断电的。

参考下

网友:
换CPU试过吗?

网友:
先换下CPU试下,再用手摸下确实温度高还是检测电路有问题,有可能也是散热器堵死了

网友:
110?  真是太强悍了·····居然还没烧东西 ?···

网友:
高手们快想想办法,本来客户拿来时看电影大概半个小时就掉电了,后来我把风扇清了一下,又加了点硅脂,好了一点,但是还是不正常,我用祼板点了后,我手也没有发现有其他元器发热的啊,真的是没有思路了,CPU在别的电脑上是正常的,感觉这个CPU质量不可以,没有烧....

网友:
这个原因查出来了,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恭喜你啊、问题解决啦

网友:
恭喜你啊,我以前也遇到过神舟温度一下好高就掉电,硬是没搞定,没去怀疑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