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03-29):
今天拿到一个客户的Acer 19液晶显示器白屏,通电后就白屏,接上显卡无反应,继续白屏。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不一定,先看一下,屏供电正常吗5v,正常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用代换法先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的故障,再查找

网友:
屏上的保险爆了没???

网友:
首先确定屏是否有5V供电,然后再看升压电路是否工作,最后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既然修复了,说说怎么弄的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松动  或者屏的保险挂了啊

网友:
说说怎么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