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教 华硕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0-03-29):
华硕主板,AGP显卡,不插显卡,跑码正常,插上显卡跑38,插槽各项供电正常时钟复位正常,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是不显示,换了号几个好的显卡试了没有用,这几个显卡在别的板子上都显示的,就是在这个板子上不显示,桥加了一下还没有反应。
华硕

网友:
跑38不就可以显了吗?这里坏你更新BIOS,在看看插槽有断针的没有

网友:
你是什么信号的华硕上图看看,看看AGP边上的0欧电阻烧了没,我修到过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