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3000破解版怎么修串口硬盘啊

楼主(2010-03-29):
请问高手怎么用用pc3000破解版怎么修串口硬盘啊,是用转接卡吗

网友:
PC3000有配套的啊~你不知道吗?

网友:
破解版,只有软件,其它什么都没有

网友:
破解版是修不了的。你可以用232设备做个RD XD用COM口修。

网友:
如果你方便的话找一个COM线,找出3要线,一根是读,一根是写,一根是地,你会指令的话,不用高备就可以修了!

网友:
破解版软件本身不支持修串口。但如果你是高手,可以用他的指令界面自己打指令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