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声卡没声音

楼主(2010-03-29):
一台联想旭日150笔记本,声卡没有声音,系统设备里没发现声卡这一项。ALC202芯片换过了,还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南桥有故障声卡无声的故障。不过楼主没有可以详细描述一下检修过程和思路大家才好一起帮助分析啊

网友:
楼主看下能不能录音,要是不能录音,一般就是声卡故障,要是能录音,声卡一般是没问题的(就是录音的进度条能不能走);要是能走,建议楼主先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要是不行就测下喇叭的4条线有无电压输出,一般有电压输出声卡和功放就是正常的。要是没有就先查下功放的输出是不是正常,然后查下功放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了;再查声卡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