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哥们有DELL 640M的料板?帮忙拆个SMSC MEC5004下来?>

楼主(2010-03-29):
RT
640M没待机,+5V_ALW不输出,拆了5004后+5V_ALW输出,判断为IO短路
那个兄弟有这个料?帮个忙!

网友:
我有一张。回头看看

网友:
这个的IO 是不带程序的啊。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DELL后期多数主板的IO都是有程序的!而且是要对应型号写程序才可以使用!绝对官方消息,非小道...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DELL后期多数主板的IO都是有程序的!而且是要对应型号写程序才可以使用!绝对官方消息,非小道...
引用 网友A:

IO 上面什么商标。颜色什么都没有。我以为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应该不带程序吧,我这里倒是有块5004 我的是D630上的。

网友:
没有程序的   我换过640M的EC

网友:
把型号说明白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