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A触发,缓慢上电

楼主(2010-03-29):
待机0.01,触发后0.03-0.04,然后慢慢的等待,估计半分钟后能0.01的往上爬(只能用这个爬字,太慢了),当电流到0.3以后,然后就快速跳变,0.8-0.7-1.07,这样就亮了。

没什么头绪,问了版主包子后,给的思路是:一般是漏电或者电容变质导致开启信号抬高的时间拉长或者电压的产生延时过长。这样的问题很好解决,看哪个开启信号有慢慢抬高的过程就是了

有了头绪,就一步步的来,首先看触发后上电,在0.04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电压没出来的,测试发现,只有3V 5V。1.05V没有,查芯片工作条件,首先3脚VIN有DCBATOUT 19V,4脚供电VCC (5V_S0)没有 开启信号有,先不管,查5V_S0的来源。

由图可以看出,5V_S0是由5V_S5经过DCBATOUT提供的一个高电平产生,而且该控制信号同时控制着3.3V_S0和1.8V_S0的产生。

首先怀疑电容,C43和C641,拆除后,故障同样,触发后,Q5的D级,电压是0.01的往上跳,能触发开机,说明PM_SLP_S3_2#信号没问题

包子兄说是有原件漏电,看电路图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原件,其中R37和D5板子上是没有的,只有怀疑Q2不良了,拆卸以后,触发,电流跳变欢快,不再0.01的爬了,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找一个料板上的换上,开机正常。

感谢包子兄不厌其烦的指点

网友:
理论来指导维修。。。是要感谢大师们的指点。。

网友:
有点意思,关键是找到另一个缓慢变化的东西。如果电流反复跳变,可能也是要找到另一个跳变的因素。

网友:
包子的话就是画龙点睛啊,楼主也好样的!

网友:
不错 要我的话 可能会去干南桥的 说的有条理  我就是没用时间啊 多看看 你们的分析 确实不错

网友(2012-10-24):
呵呵,这样的问题比较少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