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希捷固件们"的重现。

楼主(2010-03-29):
昨天,接一客户单,故障是 不能进系统,卡死在 滚动条 那里;

接手后,开机,结果 在 出现 登陆界面时,蓝屏、死机;强行重启,按 F8 尝试进入 安全模式,结果 失败;

重装吧,拿出安装盘,重启 、准备重装系统,在 格式化 C盘 时、 程序 失去响应,再重启。。。这次,干脆 连 硬盘也找不到;

(检查硬件:msi 785GM-E45 、AMD 速龙II X2 240、Apacer DDRII 800 2G、Seagate 500G (7200.12)、大水牛 400W ;

配件全是 一线产品,2009-8-12 配置,硬盘数据线 使用 带铁扣 的那种,机箱里 还是 挺干净的;)

重插 连线,通电测试,检查 BIOS 参数,硬盘可以正常 的识别,于是,快格 C盘,重装系统、驱动,一切都正常!!于是,调出 HD

Tune Pro,硬盘 读/写 最低 只有 10.8m/s、最高有 105m/s ,测试 过程 "系统卡死" 现象 重现;

于是,判定 属于 硬盘问题,由于该机在别处 组装,只能由 客户 送回该店 作 保修了。

网友:
盘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st 7200.12 500G;

具体编号 并没有看清楚;记忆中 12代 的 固件 只有少部分型号 有问题;

因为 该机 并非本人代理,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