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122AX求助

楼主(2010-03-29):
此机买来1年半,保修发票丢失无法保修,淘宝网上买的。AMD CPU ATI独立显卡。用户说前阵子。有时很屏有时能亮。现在是完全黑屏了。拿到我这,检查了半天没发现什么毛病。我开着机器去拿东西。回来一看居然亮了。但是关机后又不亮了。。。。不知道毛病所在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开机是接的电源吗还是用电池。如果是电源。看下电源插口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ATI的显卡狠少有问题。你看看

网友:
不是不来电,是能加点。屏不亮。因为没修过这种机器不好确定,HP其他机型考虑显卡问题,难道这个也是显卡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看看电流跳变

网友:
楼主这样就是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