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装了个系统,装好后做F11重启之后开不了机了,如下:

楼主(2010-03-29):
因以下ARC固件的引导配置问题,Windows无法启动:
没有正确地为HAL及系统路径产生ARC名称。
请参阅Windows文档中有关ARC配置选项的
信息并参阅你的硬件参考手册,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不知道是啥意思?请高手指点下哈!多谢了

网友:
你的硬盘坏区太多了,你检查一下你的硬盘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装过下系统就OK 了

网友:
一般恢复软件 装好是要设置的  建议你用一键GHOST  一键还原 针对有的机子不是很好。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修电脑能离开一便一便的重装系统  不像修电脑倒像是在给微软做测试

网友:
请问4“的这两个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0-06-26):
系统没做好 或装什么软件装的

网友:
装系统中途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