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开机按键盘就死机

楼主(2010-03-29):
海尔W66开机只要一按键盘就死机,不按键盘就可以进系统,在系统里键盘怎样按都可以,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觉得还是换一个键盘试试看

网友:
要用力按吗?是不是按到哪个BGA芯片了??

网友:
估计是主板有芯片虚焊了,外接一个键盘看下。

网友:
跑下线路 看键盘是到io的还是到南桥的? 直接换!!

网友:
觉得键盘短路的可能大些

网友:
先把键盘拆了 外接一个试试

网友:
你先接一个外用USB键盘一试就知啦!

网友:
是BIOS资料坏了,刷个BIOS就好了,如果是说话在线通知下哦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你这中问题,是显卡:GF-G07300-N-A3空焊引起的

网友:
外接键盘试一下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换
还是不行..
过了。。

网友:
南桥换过....
超级I/O也换过////
北桥也加焊了....
接USB键盘也是一样死机....

网友(2010-04-30):
换个系统是是,是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
系统也换过了 16# 三好电脑维修

网友:
那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刷B IOS试下啊。应该是BIOS程序出售了吧

网友:
有可能BIOS有问题,有遇到一台敲下键盘就掉电的,刷BIOS好了。

网友:
那W66显卡是通病。可以先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好像是南桥有问题了 上次有修到过一个这样的机子

网友:
既然什么都试过了,就是没有刷过B IOS,刷BIOS看看罗

网友:
你换键盘试试被 等待你修好的 消息 看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楼主运气不好,该试的都试了。看来只有刷BIOS一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