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SATA硬盘的PE光盘??

楼主(2010-03-29):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高级了,硬盘都是SATA模式,有些板还可以改一下硬盘模式就可以装系统,可有些根本改不了硬盘模式的,用GHOST系统直接出错,找不到硬盘,用PE系统进里面也是一样找不到硬盘。请问大家是怎样处现这样的机子的。特别有的是上了500G的大硬盘,用XP原装盘都分不了区的我也见过。听客户说是上万元的笔记本,死都不肯让我拿回店里做系统。有什么好的软件大家共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现在的主流PE,都支持市面上绝大多数SATA硬盘,建议楼主熟悉并使用强大的分区工具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Server),后者支持服务器版本操作系统,有光盘版/软盘版/PE版。

网友:
用主流pe  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我一般都用优盘装

网友:
大多数都可以认到,不过现在的大硬盘分区确实不好弄,遇到过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楼主用的PE不支持SATA吗,我用的都是支持的,连阵列卡都能认得到,更别说500G的硬盘了

网友:
我装了好多基本上是可以装的,把硬盘模式改一下就行了,但也遇到过几类是无法改的,像上网本,BIOS没几项调的,根本改不了,还遇到一个500G的硬盘,是联想机子上的,用DM PQ 都没用,连用XP纯净版也找不到硬盘,我想是板子的问题,估计把硬盘换到别的板就可以了。问题是人家的新机怎么可能让我拆啊。

网友:
你的系统盘过时了,找个版本高点的,进入PE分区和安装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