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9202 APM7058分别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3-29):
RT9202   APM7058分别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完全 代换 的  好像 不大好找吧
要适当 改下电路的

网友:
最好自己把料备全

网友:
RT9202用的很多 楼主应该买新的 应该别货的

网友:
有哪位知道芯片批发的吗   我缺很多芯片   老是因为缺芯片  看到的米  没了

网友:
9202坏的真的很多呀 我修了老多板子都是9202坏了

网友:
用6520可以代换,试过

网友:
9214也可以代换,9214你应该有吧。

网友:
电源ic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9202可用,nex2114代,到于下面的那个没电过,可以下载它的PDF看看,只要脚位一样,驱动电压一样,或是在那个范围都可以。本人也是学习,如果有说的不对的请高手指点